家里常用的电蚊拍维修实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1-06-10):
我的一个电蚊拍坏了,修了好几天都搞不定,最后检查出原因来,原来是电蚊拍的电池亏电了,不打开开关时测量是好的,打开开关加负载就会迅速减少,以至于无法给后面元器件供电!关了后再测有恢复到4V左右!搞得我一直怀疑替代的中频管子不对或有其他原件坏了我没有查出来!最后我都买回原D965的管子,换上还是不行!我这时想除了电池,其他所有的原件不像有坏的,不行就换个电池试试!没有原装的电池换,想到我有个就手机不用了,但电池还是很好的,于是就拿来焊上试试,果不其然电网又传来劈里啪啦的声音!总结一下这次维修的教训,今后一定要注意,往往最没有想到会坏的原件还就真的坏了!希望大家看了后也有所收获!
   另为了搞定手机电池充电的问题,我将原电路的市电拆除,在引出两根线来,焊在手机电池的触片上,在用橡皮筋固定在电蚊拍上,这样每次充电是只要将电池从电蚊拍上拿下来,放在手机的座充上充满就在可以用了!也算是小小的DIY一把了,让废物在重新利用起来了!
不说了!上图!

网友:
牛叉 家电专家啊

网友:
换电池的也拿上来??不错。。

网友:
建议下次焊电池的时候做好防护,小心爆炸。

网友:
還不錯的維修,有環保到。

网友:
谢谢大家指教!下次一定做到更好!

网友:
厉害维修自己的东东总是 不情愿,不过修好了比给别人修好了更高兴

网友:
呵呵,就用两节5号电池就行了,可用两个月左右,明年再换,不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