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不开机。

楼主(2011-06-10):
客户送修一联想E42机器,说用电池和适配器都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一试,电源直到5A。拆机,看主板是仁宝LA3541P,量公共点对阻值为0,将可调电源电流限1.5A,开始烧,用手摸,有一电容发烫,拿到此电容,发现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接电源正常点亮,从料板上找一相同电容换上,问题解决。此问题比较简单,请大家不要见笑。本人也是新手,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B+对地阻值为0了,为什么电流还能通过保护隔离呢?根据点火回路原理,如果B+短路,电流是不能通过保护隔离MOS管的。是不是前面的保护隔离管也有问题。

网友:
主供电短  好修

网友:
就是嘛  主供电短路    好修呢  呵呵  努力啊

网友:
B+短路,烧鸡就OK

网友:
一看到大电流的机器都挺高兴,一般比较容易解决,不过今天接的V3000也是大电流,结果却不怎么开心,接机后小弟拆机,拆完就大呼小叫了,整个板子显卡没了,显存没了,南桥没了,EC也没了,南桥焊盘锡珠都连了,一问客户说已经拿别人处修过了,价太高换我这来的。看来这机器装的整是块料板啊,郁闷

网友:
这情况在维修是经常有的

网友:
大电流主供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哪位朋友解答一下。

网友:
昨天晚上想一想,如果B+短路,电流是不可能通过保隔的,虽然机器可以点亮,但感觉还是隔离有问题。今天早上就在论坛问,心想反正客户机器没取走,不如打开测试一下,马上拆开一量,果真PQ11 DS极已经短路。手里没有4435,从料板找一个4407代换,机器再次点亮。 心里一阵高兴。在这里很感谢基地,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比较细心!不错。

网友:
做维修必须要心细啊

网友:
原来,如果公共端有短路,前面的管子也应该有所短路,不错。以前只要能点亮,我都不会再去管的,谢谢

网友:
上次有块板,也是公共点短路,最后查凡是经过的管子gs级都短路了,郁闷得很,本来是cpu那里主板烧了个大洞。后来让客户换班了

网友:
短路简单,一般都是电容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