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0o电阻坏掉造成的不加电

楼主(2011-06-10):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IBM T30的机器
故障现象:按开关不开机
维修过程:
      机子到手插电源,电源电流为0.03A,按开关,无反应,拆键盘直接对地击穿电阻开机(很多少贴子都说键盘容易坏),电流无变化,量开机点(键盘接口)电压为3.3V。
      拆C壳、拆光驱护壳,万用表量电压,同时用镊子短扩展的开机点(电容对到的那脚),开机SW信号有从3.3到0V,速拆开整机。发现别人有动过1.8V电供电IC。
      用表量了一下1.8V电源,插电源有输出。3.3、5V、VCC3SW,VINT16电压都有,量U76的3MPWRG、5MPWRG都正常,U32第一脚在开关时也有电压跳变。
     没得感觉了,也不知道量那里了,回焊了一下显卡,冷却后,裸板加电,OK,上电了
     接了屏点了一下,开机,也不花屏,满心欢喜以为板子修好了,入壳,在装入D壳时不放心,又加了下电,OK,叫了小弟过来,让他去搞吧~~~~~~~~
     过了三四个小时,小弟过来说机子不上开机了,我问了下过程,他说装上机子能进XP,所有功能测试OK,关机后出去了,刚刚回来开机说测一下3D,结果就开不起了。
      又把机子给拿了过来,心里那个XX, 不是整机没装好吧?
      插电,电流0.03,按开关电流没有变化,和之前没有区别!难道我走错方向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没感觉得时候修板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就拿着那板子看啊看,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无意间用手拿着南桥和硬盘接口的地方,按开关加电了!不会是南桥有问题?
    二话没说,直接拿了个CAM的南桥,直接换了,反正有现成的。
    等板冷却后,试着加电,没问题,能加电,电流正常;入底壳,上电,正带;上CPU 、风扇、硬盘金属盖、光驱架一个个试,上电都正常;上喇叭,上电,唉,电流没变化。
    又把整机拆了下来,,上电,电流没变化!!!!!
    难道南桥没做好?????不会,更换南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现象!心里想着。
   又用手拿着试了加电,电流跳变正常,手松开加电,电流0.03没有变化。手拿的位置与RTC有接触,又量了下RTC电路的电压,没有发现问题,RTCVCC、RTCRST、两个晶振都正常,连电阻我也量了,感觉都是好的。
    会不是是我手拿的时候把电阻、电容给短路了,造成了加电呢?心里想着

   拿着万用表我量了下晶振旁的所有电阻电容,没有太大的变化,电阻一般是4.7K\8K\10K\100K(常用的),又把板反过来量,量到南桥背后靠内存槽这边的时候,量到一个电阻有18K,靠南桥这边0V,另一边3.3V,感觉有点不对,(有线路图、没点位图
   沿着走线找到了D33,没有量到这个电阻(事后发觉自己跑线走错路了
   沿着走到找到了南桥的AA7脚,又量了一下电阻另一头U28的18脚,盯着电阻看了半天(图纸上),电阻是0殴的,心里那个爽啊!!!!!!!!!!
   更换、装机、测试--------均OK

网友:
恩   学习了啊 哈哈

弃门出击 -10 鼓励灌水

网友:
没有图吗?有图讲解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