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40N PLUS 开机大概10分钟左右 屏就会一直闪

楼主(2011-06-10):
        拆开机壳     没有电容鼓包,用自己的灯管接它的电源板,大概十分钟左右一样的灯管在闪,那就排除了灯管的问题,接不接开关键一样的要闪, 直接换了一个三星的高压包,点了不到半个小时 还是要灯闪,然后又 改了一个4灯的高压条 ,点了一会儿 还是要闪,我们这儿有一摸一样的 三星的驱动板和电源板,把原机的驱动板换后,点一会儿 还是要闪,最后把主板和电源板全换了,如果还是要闪屏,就只有屏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做的非常正确。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也未必!还是在仔细查查!把芯片都加焊一下!

网友:
你先要分清楚是图像闪有波纹一样还是光在闪,光闪是高压板问题,图像跳一般是屏跟屏线.

网友:
楼主别忘 上传一下结果好让我们后生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灯管打火??

网友:
应该属于灯光的问题吧 大火吧

网友:
建议用别的屏代换一下看看.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图像闪波纹 而是图像 一亮一灭的 如此循环。高压条改过还是一样。首先排除6楼说的灯管打火 ,我第一个就排除的是灯管问题。最后还是要灯闪。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不会搞得这么纠结吧?闪的时候ON/OFF电压有没有变化就知道是不是驱动板问题了啊?

网友:
三星有时是会这样,个人认为是电源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换按键看看 不行的话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