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 上7450CPU 花屏问题 高手请进!

楼主(2011-06-10):
一块昂达N68S   进系统 半个小时后就会花屏   我换了 同样的 主板  同样的CPU  内存也换了  但是还是 花屏  是不是CPU的频率太高了 还是..........

网友:
上别的U就不花了吗?升过BIOS吗?

网友:
换电源试一试

网友:
好多都是BIOS跟驱动不对

网友:
这是集成的板 如果用的集成的显卡那挂个独立的试下 如果是独立的那把独立的拿下来用集成的试试 如果是集成的花 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我换了 另一个华硕的还是一样花屏......  好想哭啊 !

网友:
好吧 明天 我准备CPU 和独立显卡 试试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CPU和主板芯片的兼容问题吧。一般来说那个7系列的AMD 。CPU那个代码不齐吧。。。【网上有人说的】 建议你换个主板芯片高点的主板试试 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  问题解决了   我换了一个单核的AMD  CPU后就没有出现花屏了    所以以后  遇到上AMD主板的 怪问题  我们首先考虑CPU

网友:
AMD的CPU经常引起花屏的故障 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可以先考虑CPU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