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经验探讨

楼主(2011-06-10):
                     从事芯片级维修刚好5个月了,对与显卡维修有那么一点小经验,与各位分享,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各位高手也谈谈自己的经验。
                    第一,查供电  查GPU供电和显存供电。GPU一般在1.3V左右,显存分为3代,每代的电压都不一样,档次越高,电压好像是越低,反正个人认为只要没超过2V,低于1.2V的都正常
                    第二,打显卡背面金手指上的16对电容,据说以此可以判断GPU的短路或断路,这32个电容的对地阻值一定要一样。
                    第三,显卡中那个74   ACTO8好像也比较容易坏,搞不懂是干什么用的。好像是管理三基色的或者控制行场控制信号的,请懂行的朋友说说。
                   第四,注意打三基色和行场的对地阻值,这部分也很容易坏。只知道容易坏,但不知道怎么修,也请朋友们说说。先说说我的看法,是不是将三基色上的那些电容,电阻,还有一组是电感吗(不是很肯定)全部换掉,如果还不行的话,是不是GPU的问题了啊?
                   发帖辛苦,如果这篇帖子还看的顺眼,就给我加点分(^_^)高手如果要拍砖,请轻点,拍重了,打击我发帖的信心,谢谢。楼下各位请给力

网友:
支持楼主!我和你一样,做维修真的很辛苦。只不过,显卡维修经验我还不如你!

网友:
PCIE显卡的GPU电压为0.8--1.5V,越是高端,功率越大的显卡,核心供电越低!!显存供电:GDDR2为2.5V,GDDR3为1.8V;GDDR5为1.5V。
74ATC08,行场信号放大器,也称为数模转换器,这是在N卡上专有的.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7408就是个门电路,什么时候变成了数模转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别气馁,慢慢来。个人理解显卡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要说它简单,你只要会做BGA,就能修好6成的显卡,特别是N卡。要说它难,我那有几片显卡问题导致跑C1,修了几天还躺在展示台上呢,主要是手头上没资料,理论又不懂,只知道瞎量,哎。要是有人带一下,对付显卡简单的故障还是比较容易的,个人认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必这位仁兄就是高手了。想请教一下,如果显卡GPU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三基色和行场对地阻值也正常,32个电容对地阻值也正常。而这块显卡的症状是引起循环跑C1,改如何着手进行维修,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 你换主板没 ?  N卡NF桥上就容易出现这个 问题

网友:
显卡维修还有个问题  刷bios的也很多

网友:
显卡维修一定 要细心多练,测试软件也要会用,对于不同的显卡要总结出一个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块主板是好的,本来就是用来测试显卡的,所以板子绝对没有问题,是显卡引起循环跑C1的,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循环跑CI,证明是没有抓到显卡BIOS,如果擦拭金手指无效,可加一张PCI显卡进系统,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识别出那张卡,如果没有,证明GPU没有工作。

检查显卡时钟和复位脚有没有断路,查晶振电压,1.4V--1.6V。可用示波器看波形!!

如果上述条件都正常,那么芯片坏或者虚焊。

如果芯片发热而不显示,多半是因为显存问题引起黑屏的!!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

网友:
DDR3的显存电压,标准是1.8V.但我发现很多厂家是用到的最高值2.0V的.

网友:
我看见显卡上那一堆管子就烦,测不来,怎么弄?手上估计得有1000多张PCI-E的

网友(点评):
好家伙,这么多啊。显卡上的东西不多啊?

网友:
自学显卡维修难吗,要看什么方面知识

网友:
有人指导点 学习会好点。

网友:
买本饼哥的书不就行了。那么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卡跑C1,经验告诉我,基本上都上GPU的事。我没太多理论,但修不出来的我会焊呀,有些跑C1的能够焊好,当然也有部分是焊不好的。(焊好焊不好的,可能对半吧)对于焊不好的,我就说它GPU坏了。

网友(点评):
修不好的就说是核心坏了,反正一般的顾客很难证明核心到底坏了没有。但是确实有那么些认死理的人,拿到别的地方把卡修好了。那你的信誉可就要发生危机了。那些家伙的嘴可是毒得很。

网友:
我有个5200的显卡开机跑码正常 但是显示完 显卡信息后就黑屏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测各个供电都正常 核心显存 三基色都正常 gpu也加焊过 故障依旧!
郁闷很久了!

网友:
呵呵  显卡   N卡 只要是不亮  供电正常    我一般都是直接  做主芯片  !    至于  刷麻片   很少  可能是我遇见的少吧!   至于A卡   便宜的   最好不要做主芯片    作死的几率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