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时序分解,包括一些信号注释,不恰当之处请指正!

楼主(2011-06-10):
1、装入电池后首先送出RTCRST#,3V_BAT给南桥;《RTC是Real Time Clock,意为实时时钟;rst是reset,意为复位》(CMOS电池没电或CMOS跳线设为清零时,VCCRTC为低电平(检测点:CMOS跳线1脚),RTCRST#有效,使CMOS电路复位状态,即保存的CMOS消息丢失。《VCCRTC是Real Time Clock VCC的缩写,意为实时时钟(正)电源》)《3V_BAT是电池电压,即VCCRTC,在待机状态中,若此电池没有或者没有电,接通电源后,将首先调用转换出的+3VSB,代替电池3V_BAT》
2、晶振提供32.768KHz频率给南桥;
3、主板上的1117芯片将+5VSB转换出+3VSB,IO检查+5VSB是否正常,若正常则发出RSMRST#,通过南桥待机电压OK;  《SB是Stand By ,俗称待机电压》《RSMRST#是Resume Well Reset的缩写,意为重启正常复位。resume意为重新开始,复位。RSMRST#是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用于重置供电恢复逻辑,所有电源至少都有效10ms这个信号才起作用,当解除有效后,挂起》《rsmrst# == resume well reset 低电平有效,用于复位南桥的睡眠唤醒逻辑。如果为低电平,则南桥ACPI控制器始终处于复位状态,当然就无法上电了。》
4、南桥送出SUSCLK(32KHz);《SUSCLK:Suspend Clock,This clock is an output of the RTC generator《发生器》circuit 《环绕》to use by other chipsfor refresh clock》《SUSCLK 挂起时钟信号:这个时钟是RTC时钟发生器通过其它芯片产生的时钟来输出的》
5、按下电源开关后,送出PWRBTN#给IO;《PWRBTN#是电源按钮,如果系统已经处于睡眠状态,那么这个信号将触发一个唤醒事件,如果PWRBTN#有xxxxxx间超过4s,不管系统处在S0,S2,S3,S4状态,都将无条件转到S5状态》
6、IO收到后发出IO_PWRBTN#给南桥;
7、南桥送出SLP_S4#和SLP_S3#给IO;《SLP_S3#和SLP_S4#是电源层的休眠控制信号。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将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的系统电源》
8、IO发出PS_ON#(持续低电平)给ATX电源;
9、当ATX电源收到PS_ON#由高->低后,即送出+12V,-12V,+5V,-5V,+3.3V,PG等电压;《PS_ON#即为电源绿线,低电平有效。》
10、当主电压送出后,即通过主板电路转换出其他工作电压;VTT_CPU,1.5V,2.5V_DAC,5V_Dual,3V_Dual,1.8V_Dual《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有很多56的排阻,就是它了》《+5V_Dual是指双+5V电压》
11、当+VTT_CPU一路供给CPU后,另一路会经过电路转换出VTT_PWRGD信号(高电平),给CPU、电源管理芯片、 时钟芯片。
12、CPU收到VTT_PWRGD后,发出VID[0:5]组合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VRM;《VID是在CPU得到VTT电压之后,CPU通过它上面的VID脚的接地与不接地,来拉低与置高电源IC上面VID脚的电压,让电源IC知道CPU需要多少V的供电》
13、电源管理芯片,在供电正常和收到VTT_PWRGD和CPU发来的VID组合后,产生VCORE;《VCORE电压是提供给CPU工作的电压,电压转换主要分为两种1)线性电压调变2)PWM调变(也称为脉冲宽度调变)。一般VCORE电压都是通过第二种方法调变得到的》
14、当VCORE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WRGD信号给南桥,通知南桥此时CPU电压已经正常;《 VRMPWRGD 即:CPU电源正常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该信号正常表示VRM是稳定的。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
15、时钟芯片收到VTT_PWRGD,且其3.3V电压和14.318MHz都正常后发出各组频率;
16、ATX电源灰色线延时发出ATXPWRGD,经过电路转换送给南桥,或者IO延时发出PWROK给南桥;
17、南桥发出CPUPWRGD给CPU,通知CPU电压已经正常;
18、南桥电压、时钟都正常,且收到VRMPWRGD、PWROK后,发出PLTRST#及PCIRST#给各个设备;《PLTRST#是平台复位信号,为总复位信号》
19、北桥接收到南桥发出的PLTRST#,且其电压、时钟都正常,大约1ms后北桥发出CPURST#给CPU,通知CPU可以开始执行第一个指令动作。

太详细了 谢谢楼主了
非常详细,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免费分享

网友:
楼主写的很不错哦!

网友:
这个上电时序 我在哪个论坛的试听里面看过。觉得很有帮助。打算来论坛来个远程。已经打算23期了。

网友:
怎么这么像基地的课件
?·复制的吧··

网友:
这些资料不错,很适合新手入门学习

网友:
资料很不错的   对我们新手很有用 的细细的看看

网友A:
4、南桥送出SUSCLK(32KHz);《SUSCLK:Suspend Clock,This clock is an output of the RTC generator《发生器》circuit 《环绕》to use by other chipsfor refresh clock》《SUSCLK 挂起时钟信号:这个时钟是RTC时钟发生器通过其它芯片产生的时钟来输出的》

这句英文的意思应该是:

这个时钟信号是RTC时钟发生器电路输出,用于刷新其它芯片的时钟信号。(circuit在这里是电路的意思)

而不是通过其它芯片产生的,一般就是南桥产生并输出给其它芯片的。

有图为证

网友B:
*脏话* 课件传的也忒块了把

网友:
嗯,写的不错,认真看了

网友:
你研究的好深刻啊,我就缺你这种精神,学习

网友:
有些解名词解释挺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上电时序的意思大概都差不多,谁写出来就说谁是抄的啊 ?

网友:
写的很详细,做一个电电时序图出来就更好了,看起来方便

网友:
不管别人说的是不是抄袭的什么的也好,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解开了我纠结的一些问题,感谢啊

网友(2011-07-11):
不错这个对新手

网友(2014-04-09):
还有点小错误,同时有些主板的过程并不是固定这样的,有些做了一些小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脏话* 课件传的也忒块了把

课件传的快,给我们有帮助啊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来自 广东深圳
引用 网友A:
4、南桥送出SUSCLK(32KHz);《SUSCLK:Suspend Clock,This clock is an output of the RTC generator《发生 ...
楼上正解,这个SUSCLK是一个延迟时钟,由RTC电路产生(一般也就是南桥产生和输出,这个信号在实战中坏的很多)
估计楼主是用翻译软件翻译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