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绿灯常亮屏不亮.

楼主(2011-06-10):
   如题,听客户说显示器里面响了一声,显示器就不亮了。开始行管坏了,换上一个,显示器绿灯常亮屏不亮,不知道啥回事。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
先测电压正不正常 再做判断

网友:
CRT修的少,也不知怎么量,没办法。

网友:
看看还有没有空喊的地方

网友:
量下行管上有电压看看,正常来说,1024*768的分辨率行管上的电压应该是90-120V左右。如果接信号行管上的电压还是50V的话就是没有升压,没有升压的话就查二次电源升压部分,如果行管上电压有100多V的话就应该是场部分,或者显像管,及高压包之类的。CRT成本不高,电路也简单,如果是显像管或高压包坏了的话就不用修了。
顺便教你一招测量高压包的方法吧。在断电的情况下,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高压冒调至20兆欧挡。测得有数值的话就是坏了,正常来说是无穷大的。也就是没数阻值。

网友:
高压包在通电情况下,只有1 。2脚有62V电压,其它脚没有。接显示器,1。2脚有67V其它脚还是没电压。

网友:
求解。是不是二次电源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