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有时掉电和没有显示,死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1-06-10):
有时在XP滚动条掉电,掉完电后再开的话开机没有显示,,但有时进了系统后用一会就死机。。
独立显卡板和单桥板来的。。。是那里问题导致呢????

网友:
北桥易虚,通病,南北桥集成的这种

网友:
加热桥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一下各个供电的波形是否有失真的然后把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单桥,取下重新值球

网友:
不是硬盘坏了,就是南桥,BIOS坏的情况很少哦

网友:
M67的桥,通病来的,拆下来重新植球吧

网友:
从网上购买了一个桥,装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之前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不通电,不触发,的。。。。加焊桥后还是不行,后来拆出来重做桥后,可亮机了,可是能听到开机声音,屏就是没有显示。。。后来买了个桥装上去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用时掉电和死机。。。

网友:
z99的通病 开机无显 有开机声音就是显卡的问题  我们修过N台机器这样的问题了

呵呵 ,我遇到的,如果主板是好的 不插显卡也能听见开机声音

网友:
这个桥很多坏的,网上卖100多的,不见得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重新植桥吧

网友:
最后还是把桥再加焊一次就好了。。。。。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CPU也有可能出问题,这款机的CPU坏的也不少

网友:
就是MCP67和CPU的可能性大

网友:
桥坏的多,,,网少100左右的基本上没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