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见识了~

楼主(2011-06-10):
今天又见到固态硬盘了~~顾客一LENOVO本本,说重装后认不到也找不到了,不会修~没辙!!汗颜~~!!

网友:
固态硬盘现在谁会修啊、。。。没有见过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咋会重装不认呢  肯定是哪里没设置好吧  不一定就坏了哦

网友:
用软件把格式换下   不过好像能对它进行工作的软件没几个

网友:
软件格式下!!尝试的修下看看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固态硬盘。。。。。。。。。。。。。。。

网友:
没见过固态硬盘

网友:
固态硬盘可以用转接卡连到台式机做系统,完后安会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拿到台式机试下,看硬盘好坏,好的,查查主板接口   BIOS清零,拿掉电池,不接电源,
按开机键10秒 清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