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A白屏,折腾1天了~

楼主(2011-06-10):
LA-3781P,独立N卡,显卡独立N卡(做过),测接口电压正常,屏线更换的新的,开机只有背光无图像,电流到1.3A,屏线上屏供电3.3V,插在屏电路上被拉低到1.8V,跑线路到一个三角二极管D1,拆掉D1屏供电正常,一脚应该是连到一个IC,没芯片没法换,短接D1两脚屏供电3.15,不知道正不正常,开机还是白屏,明天思路看看EC,CPU,内存,BIOS等供电正不正常,会不会引起白屏,请高手指引~

网友:
外接正常么?如果外接正常看看换个屏试试那。。。

网友:
补充一下,外接显示器黑屏,怀疑显卡但是屏供电1.8V正常?

网友:
记得这款机 直接外接是不显的 貌似要键盘切换  显卡爱坏

网友:
切换了不行,没反应,换了个屏供电IC还是不行,跑了一天线,这款机器屏供电是不是就是1.8V ??

网友:
换张试试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码片供电有没有呢

网友:
我手上有台F41的 跟楼主的现象差不多。有背光无图像,看上去是灰屏,不是白屏。以往这种现象干了显卡就OK了。这台邪门,换了两片显卡芯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跑码正常吗?看你的维修过程中没有进行主板是否点亮的检查。

网友:
屏供电是3V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检测屏线接口的 R  G  B  的波型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EDID信号有没有啊

网友:
我觉得一般应该是显卡吧 再查查看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动作不要太大,问题应该还是在显卡,别盲目的动别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再仔细查查

网友:
先排除屏和屏供电,再就是屏线,然后就测屏线的几组数据线对地值,最后再锁定显卡。

网友:
屏供电一般都是3.3V,电路查不出问题就做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做过了,电流也上到1.3摇摆,等点屏器到了,我试试看,实在是小地方没屏换着试

网友:
显卡做了还是 那就换个屏线看看了

网友:
找图纸,查相应的控制信号,然后分析一下啊。看看是控制出了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来基本功还得扎实呀,做BGA的成功率怎么也得保证在百分之九十几才行呀,否则就不好判断了,像这种情况可能是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屏线换的新的,EDID LVDS电压正常,没有示波器无法打波形,点屏器到了先点屏试试,到时候告诉大家结果,显卡应该已经过了,1.3A左右摇摆了

网友:
像你说的白屏,那肯定只是灯管亮,屏没有工作。屏线换了,那就是屏。    你这个鼓掌应该是屏亮,但是灰屏不显像, 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我见过,去掉显卡板屏照亮的,你这应该是显卡板问题,要么换板,要么换心片,你所谓的白屏,是在瞎折腾,走弯路,做显卡,百分好!

网友:
如果显卡板拆了,肯定是白屏,显卡信号都没过去,如果显卡有问题,是不可能过显卡的,已经到1.3A了

网友:
外接试一下,可以肋你更好的解决问题呀,外接都不正常那就肯定是显卡了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呢  LZ应该继续的往下查                 那个三极管

网友:
哪个三极管?

网友:
RE: 联想C462A白屏,折腾1天了~(已解决)

点屏器到了,屏的问题,说明电压拉到1.8V是不正常的,没有图纸也没有芯片代换,费了很大周折,谢谢大伙

网友(点评):
自己瞎折腾,没有插屏是3.3V,插上屏是1.8V,明显就是屏的问题拉低了3.3V屏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点屏器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进系统到滚动条白屏,死机。进DOS下面就是开一天也没问题。换全新631一个样。

网友:
动显卡之前有没有量屏上有没有3.3V供电,有没有换个屏试一下。白屏(很白很白的那种,没有任何纹理)先考虑屏供电,其次是屏,如果都正常,才能动显卡。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一台机, 不过我菜,没修好,看大家怎么搞的。来学习一下。

网友:
16楼正解····

网友(2011-07-21):
为什么会是屏的问题呢?这个我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