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PCG-4J1T电流到0.24掉电

楼主(2011-06-10):
今天接了一台SONY PCG-4J1T电流到0.54左右就不往上上了,用检测卡测试好像是cpu的问题,因为这个小板是板载cpu,感觉可能是虚焊了,就直接把cpu做bga了,结果做完之后一按开机键电流到0.24后直接就掉回00了,再按开机键就没有反应了,必须重新拔插电源接头才会有0.01的待机电流,这个主板的电路图没有找到,现在一头绪也没有了,求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 各位大侠

网友:
这个机子是索尼tx46c系列

网友:
短路了吧。看下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CPU取下重新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