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主板维修

楼主(2011-06-10):
昨天修的一块板ESC的478主板,845芯片组,上诊断卡跑00,上假负载量供电时钟复位PG都没有问题,AD线也量了南北桥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跑cpu,有没有高手提示下

网友:
先测量各个供电 有没正常 ,主板是先供电---时钟--PG---复位的一步步查.

网友:
压下座子试试

网友:
精英座子虚汗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