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1-06-10):
HP  CQ40不插上光驱每次都能触发亮机,插上光驱就时亮时不亮,光驱是好的,南桥换过,故障依旧,还能是哪里?朋友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光驱的供电跟什么供电在一路的查一下这个供电是否不足.

网友:
查下光驱插上和不插上的时候供电和信号线哪些不一样,然后再查。。。

网友:
多谢以上两位朋友的指点,测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