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S3 CPU温度很高

楼主(2011-06-10):
一块技嘉GA-M52L-S3 CPU 温度慢慢升高,到主板保护断电。刷过BIOS程序还是一样,因为还没有搞清楚是那里出现故障,只刷BIOS 还没有换IO 求肋各位高手 IT8716F-FXS 温度控制脚,和这块板的CPU温度保护电路。

网友:
你的思路真是天马行空,完全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CPU温度高,肯定是有其原因在的,比如说CPU供电不稳,电压不平导致的CPU发热异常,或是CPU座不良导致的电压,电平传输不稳。你如果挑掉了监控脚,那你就等着烧CPU吧。

网友:
不知道加风扇怎么样?

网友:
cpu供电电路!仔细查查!

网友:
会不会CPU供电电压过高引起的呢

网友:
是不是风扇散热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