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10M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06-10):
DELL 710M 开机没反应。。客户讲是适配器烧了把电脑给带烧掉的。。拆开一看。里面场管干掉了好几个。。VIN接的第一个场管烧断。。3VALW,5VALW场管烧坏。;滤波电容击穿。换了一堆。包括待机芯片MAX1999.。换好了之后发现还是没有待机,3V.5V出不来。接下来查MAX1999的工作条件。发现17叫VCC只有1.7V 。v+只有3.8V。顺着V+往上查,有两个电阻,电阻另一端接着VIN19.5V、测了下电阻。发现阻值增大了好多。。手头没那个电阻。直接用细丝连接起来了。。.现在待机3V 5V有了。。但是待机电路0.27A左右。还是哪里有短路故障。。无意中用手摸了一下声卡,发现很烫,时间越长越烫,拆掉了之后摸声卡焊盘那里。。居然还是很烫。测了下附近没有什么东西击穿,为什么还是那么烫呢。南桥摸了正常。没有3明显测出哪里短路。。接下来该如何查呢。?待机3.3V,5V都很正常。没有被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朋友建议说那个限流电阻不能取消。我把它加上去了。现在故障还是依旧。。为什么声卡这边会发烫呢。。包括耳机接口都烫。。

网友:
板子短路了有点麻烦呀

网友:
加电烧吧,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
烫就是好事情,烧烧了,就怕不烫的难找

网友:
待机时声卡不应该发烫    把声卡取下来和发烫的地方取下来

网友:
还有短路的  既然发烫肯定有短路的  怎么会查不出来呢

网友:
说了是主板发烫,不是芯片发烫,点击有用吗,应该是主板内部电路出现了短路,如果确定主板没有救了你就用刀片把发烫的地方挖开,不过这种办法我只在神舟上面实验过

网友:
你看一下待机3 5 转换开机3 5 伏的场管 及它的前后极的对地值

网友:
会不会是背面的无件发烫呢,板层的话烦死了,只能烧了!

网友:
只能,把3V,5V待机电压的后极断开,来判断是3V,还是5V的后极有短路的问题,最后不是有图纸吗,把与之相连的逐个断开来判断问题,不过要发很长时间的,那要看客户给多少价了,不然浪费时间,叫他直接换板来的快

网友:
声卡是好的不,好的,可能是供电高了

网友:
应该是板层短路,想问下大家板层短路一般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