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士康 A690

楼主(2011-06-10):
富士康A690进系统正常使用,但是过一会不用,系统自己待机,就不能唤醒,再按NUM LOCK数字键盘灯没有反映,表示已经死机,长按电源开关才能关机,系统换个几个了,CPU  内存都换过了,还是同样的现象;发现内存供电为1.96V    看过月饼老师的一点视频说DDR2 1.8V-2V  不知道现在这个电压是否正常,其他电压没有明显的偏高或者低,不知道是不是内存供电引起的?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貌似时序问题,最好找图纸,找SLP-S3  SLP-S4  SLP-5的信号

网友:
内存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谁有 富士康 A690VM2MA-RS2H主板图纸给个下载,谢啦

网友:
去基地里搜下看。。不行就百度啊

网友:
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地没有搜到 搜到就不用再问了

网友:
富士康690 一般的通病  北桥虚焊 建议BGA一下 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点评):
说说你的理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那么多的通病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