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9202

楼主(2011-06-10):
故障是杰微的板子没有内存电压对比的是致铭板子是给北桥供电的,1:有朋友说六脚的0.2电压偏低,跑到IO,IO没问题,2.有朋友说七脚的电压高,杰微是有5V变的。致铭是3.3V变的,正常么??3.RT9202是好的,4.第八脚都是和MOS管的S级相连,第二脚和G级相连。怎么就出不来内存电压。。排除周围电容MOS管损坏。

网友:
第一脚为BOOT脚,此脚正常时应该高于5V,而不是5V。两个上管管驱动输出分别是2脚和4脚,第五脚为供电脚,6脚反馈,7脚线性驱动输出,通常驱动一个MOS管将1.8V转变为1.2V。

网友:
因为八脚太低,所以六脚更低,暂可以不理
现解决一脚低的问题,先换个一脚蓝线连的电容

网友:
  不错,9202 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测1.5.7脚电压

网友:
6脚跑到IO了吗?印象中应该是6脚由精密电阻R438、R439接到输出电感分压反馈,如果能够正常输出电压的话6脚应该为0.8v;
7脚为多功能设置引脚,各厂家灵活设计,一般高电平开启。
建议: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2、4脚有无波形;
另外同意3#的办法:排查一下1脚相连的电容、电阻、二极管。

网友:
楼主参考下检查检查外围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兄,一脚的问题解决了,的确是换个电容,电压上去了5.2,但八脚还是没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错了,应该是经过三个小贴片电阻到了IO,IO出来的电压是0.25,所以没考虑,三个电阻是做什么的???调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