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600降频如何解决。

楼主(2011-06-10):
回收一台DELL 8600笔记本,CPU主频P4 1。7G,进系统只认到二百多M,运行视频特别卡,听个歌也卡,cpu使用频率达到100%  机器处于假死状态,装过系统,CPU风扇正常,开机转一下就不会再转,换块CPU也是此情况,确定是主板问题,但不知开何下手。各位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吧。DELL的机子不认适配器就会降频
进BIOS电池那项就可以看到是不是认适配器

网友:
试试在电源管理方案里选  一直打开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块这种问题的,密码芯片与BIOS都换过,风扇也换了几个,CPU散热也搞好了,那位大哥有修好过这个情况的,给小弟分享下

网友:
系统电源选项,适配器,主板ps_id读取

网友:
今天发了一块同样的主板还是如此,发现问题不是出在主板上面,换了代用的适配器,暂时没有找到原装的,不行,有结果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戴尔的特点还真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你搞好没有,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4085813

网友:
我的也是降了,是1400的,,什么都换了,,

网友:
后来装个系统 刚装完怎么玩都不会降,,明天再开又降了,

网友:
我还第一次看到  真新鲜。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如果不行,对照电路图在时钟控制CPU频率的地方加个电阻可以改变频率,具体操作要对照图纸,看一下哪种代码的频率高就怎样改

网友(2020-05-24):
先烧写一下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