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10进水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10):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的东芝a110开机待机电流上到0.9掉电重启 把机子打开看里面全是干的饮料痕迹 和铁锈就怀疑开机条有问题然后就拔下开机条排线 短路开机排插12脚与5脚开机ok 心里非常高兴 然后就把开机条排线清洗下就装上果然一切正常 就拔下适配器装机 等机装好了 郁闷的事情发生了 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然后关机 ...

网友:
要考哟 南北桥是不是也有水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   LZ先仔细看下有没有别没处理好腐蚀的
问题都不能按照常规思路来修的怪问题多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怕没图纸,有图纸还好搞点

网友:
把开关排线拿掉,开机看会不会掉电啊,当然要全面清洗一遍,然后再烤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