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0 1G玩网游卡扎回事

楼主(2011-06-10):
客户说之前还好好的,装了下系统就这样了。我以为是驱动的问题,客户说他已经下过了不行。我想下个BIOS但在官网只有驱动没BIOS啊。请问各位大哥有类似维修经验没,分享下。。。。。。。。
维修经验

网友:
显卡没有花屏就是好的,玩网游卡关显卡BIOS什么事?下个鲁大师测一下分数,不少于90分的显卡都是好的,少于90分的话,要么你驱动有问题,有么显卡散热不行。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显卡BIOS坏的话你根本开不了机!!

网友:
降 频 试 试

网友:
七彩虹的9600 。。有一种低端板。。。是搞不了什么大科技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现在假的很多?

网友:
这种卡很多假的 GPU-Z看看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99%是假卡 9600很少有1G卡 这种卡很多假的 GPU-Z看看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99%是假卡 9600很少有1G卡 这种卡很多假的 73LE或X550改的很多 GPU-Z看看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这样啊,但客户说之前都好好的啊?装了系统就不行了。。。。郁闷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要用它自带的驱动

网友:
前几天收了几片那个货,全是9600GT 1G的,在开机的时候显示是9600GT 1024M。进系统识别出来是9650M-GS,网上一搜,都是笔记本显卡改得,也就是假货。修好了连驱动都装不起。你说郁闷不?

网友:
这种卡要配专用驱动

网友:
显卡不花,就么问题

网友:
我啊菜菜鸟

网友:
会不会和我遇到的一样,E6500+230显卡,4G内存的机器支行CAXA居然不如E3300+集成显卡,512内存的机器

网友:
破玩意儿,没搞它。。。。。。给客户了。。。。。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