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11):
今天修到一快无主复位的板子
开始是同行修了的  他一直在修无CPU复位  他CPU从假负载上量到PG(南桥发的)有1.05V电压
如果按照流程来的话  当CPU收到PG后 证明主复位是正常的  CPU都收到PG了 主复位能不正常吗

我完全按照我的思路去修  既然他说CPU有PG  无复位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上假负载测量 真的是CPU有1.05PG  没有复位 且复位直接为0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后面发生了的事情    理论上证明是OK的 我也去测量下他     我从MINIPCI-E入手找到主复位  追查图纸得知他最终的复位是PCI_RST如下图

PCI_RST为0V  从板子上找到此门电路是个小5脚的   查图中的门电路 1  2脚 高电平  5脚也有供电为何输出为低电平   当时心里慌啊  这下完蛋了  估计要拆外设了   按照我维修主板的经验来是  后面有芯片将PCI_RST复位电压拉低了    想归想  实际修起来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修  拆下这个门电路  从板子上找到一个一样的门电路   上上去后    触发跑U 了   原来是这个门电路坏了
南桥发出了复位  只是后面的电路没将复位转换出来给其他芯片     同样也没给北桥  北桥没收到复位他是不会开始工作不会发出复位给CPU的

不要一味的按照理论来修板    明明后面的产生了也要查下前面的电路
理论教出来的都是SSSS!!  理论重要 实际操作变通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我有块hp515的板子,复位不停,时钟一闪就又复位,没有图纸,猜测应该有个门电路,和你这个复位有点相似,就是找不到,呵呵。没图纸真没法修啊

网友:
维修过程中细心了在细心!

网友:
不错 看了有所收获

网友:
一般都养成了习惯,先测PCI-RST

网友:
我测过一个使用CPU假负载测复位电压的,也是0V。但这个主板是正常的。用万用表测复位的时候,前面有个负号一直在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啊 好多没图纸的 是没办法修的  又不能跟主板那样 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