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师 修好Y450 进水掉电

楼主(2011-06-11):
接一台联想Y450使用过程中进汤了 自动关机 随后客户再开机开不了 客户同意拆机看一下 我看了一下
主板没有明显的进水痕迹 只是c壳上有一点点的水迹 感觉考烤就能好 报价400 还价到350 告诉他如何
的严重 忽悠他走了以后 把板子放在电火桶里面烤(冬天烤火用的) 心想爽 今天两个进水的 另外一个烤烤就好的
两个小时过后 把板子拿出来才发现在有一点腐蚀的地方 不管了洗洗先 量不出明显短路 通电发现电流
0.2几掉电 跟大师要了图纸 大师说小问题 鼓励我要我搞定它

0.2几掉电 掉的很快 可以再次触发 再掉 这现象应该是电压没起来 直接量了一下MAINON这个信号 只有1.2v 应该是某个地方短路拉低了(对地也有几百欧)挑起EC的96脚验证一下EC有没有发出这个信
号 跳起来 明显可以量到有3.3v高电平信号 但是掉电更快 MAINON 去的地方虽然不是太多 但还是要一个
的拆 第一个拆是u42 真没想到第一个就拆对了(转换声卡供电的 不装先

网友:
拆掉以后电流起来了 接屏亮

了 再试几次 电流到1.A左右不动 一会也是掉  量量电压都有 上假负载发现cpurst没有 前面腐蚀的地方

有u12比较严重 看图原来pltrst到这个门电路 量一下u12第一脚 只有1点几v 拆掉u12 接屏又亮了
(pltrst经过u12 到u13  u13是神马东西 不知道)还是找了一个一样的门装上去了 反复测试都可以亮
放了一下 叫小弟装机 自己出去玩一下  小弟打电话说机器不亮掉电 晕 进水真难搞 难搞也要搞是不是
350块钱呀 够吃好几顿KFC的 这回又不一样了 是0.39 0.4 掉电 这种掉 好像是缺少某个电压或者pg对吧
量cpu电源好信号没有

这个是有+3v 提供上拉的 发现+3v压根没有 估计也不难 +3v是有3vpcu转换来的
这个电压受控于MAINON这个信号 最后是PR153 坏掉了
前面的那个u42 转换声卡供电的 没找到料用一个
0欧电阻直接连起来了 进系统正常 装机一下午没事 第二天在测试 正常  通知客户取机器         文化有限 不会用标点符号 也不会写

网友(点评):
楼主把U12拆了没装就没有PLTRST#_N这个信号了,还能亮机吗?

网友(点评):
看清楚,U12楼主换了。。

网友:
一下修了 3 4个问题   思路很清晰

网友:
高手,350块三两下就到手了

网友(点评):
写这个贴花的时间比修机器要长多了 累死了

网友:
进水机器,一般把进水部件换掉,看看有没有断线,其次把他烘干,基本就OK了,不行再进行修复,VIN经过2个1M的电阻分压,你下面那个是O欧姆的电阻,这也相差忒大了吧,这样信号给的大大的不一样哦

网友(点评):
不知道 两个电阻 其实有腐蚀痕迹 下面的一个已经焊盘脱离 换一个好了

网友:
这明显是一个工发射极电路,楼主分析过吗?
本人也是新手哦

网友(点评):
你是说最后那个图片共发射极电路?

网友(点评):
要好好研究下啊呀。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几个问题都查到了

网友:
PR153那里是个泄放电路,这个电阻与PR152构成了VIN在这里的分压网络,在 这个图上PR153悬空或者阻值增大好像都不会影响MIANON这个信号,楼主是 怎么排查的呢 请教 楼主思路。

网友(点评):
不知道 两个电阻 其实有腐蚀痕迹 下面的一个已经焊盘脱离 换一个好了 当时加焊一下好了 过一会 就不行了 结果是换掉就好了

网友(点评):
可能是短路了。电阻变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大大不同,是 狠狠的对地短路了,楼主也没有说这里是换 0欧 的

网友:
恩  思路很清晰  值得学习  呵呵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好三极管,门电路,分压电阻等。知道是什么EN哈哈就好啦

网友:
hao..........

悠澜客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Y450的进水的我修好几台了

网友:
谁说你是新手啊    太谦虚了      进水机都被你搞定了 佩服

网友:
看了下图纸这个+3v给很多地方供电作上拉。这个不出来还能跑到0.4

网友:
这世界乱了,乱完了,就因为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图谱了。。。。。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台,小孩子的尿好像是,风枪吹的一股骚味,没修好,修好了也能赚个500大洋,最后换板了

网友:
修进水的机器要看运气  楼主还是厉害 以后是大师的水平

网友:
写的很清楚。不错哦。先收藏一下

网友:
我喜欢修进水机,实际维修中,大件坏的少,小件坏得多,成本比较小,钱嘛可以多收点,只要不是大面积PCB氧化断线就好。比二修机强千倍

同感,还要有图,点位图更好

网友:
可以哈  这快都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同意,进水的 机器比较好操作,进可以修好,退可以换板,故障也相对来说要好修点

网友:
你是新手啊  你好厉害啊

网友:
什么时候有条件也到基地去学下  到基地学了  就好像打通了全身经脉

网友:
进水机难搞 比较费脑~

网友:
修进水的机器要看运气,有次来了个进水机烧了一大片,

网友:
其实进水机,有些也还是比较好修,前二我这有一台,进水一个月了才坏,拿过来时,烧了很多地方,最后直接让他换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错了,他说U42是用0欧姆的电阻直接拉过去的,我错了!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错了,U42你用0欧姆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吧,不是共发射极,就是共集电极

网友:
pltrstU12那个同相器有没装?  可以用电感代替吗?

网友:
虽然没标点但还是很清晰!说明简洁易懂!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此机不容易,完整的把过程发出来更不易啊!修好一个故障过会又出另一个故障,不会是因为一开始水没有烘彻底吧?

网友:
进水我不喜欢搞。精力话的多,

网友:
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网友:
呵呵 真是人才啊  佩服

网友:
机器这么新报价应该报高点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