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M+SE主板通病

楼主(2011-06-11):
上个月网吧拿来6片映泰A780M+SE主板,都是开机不显示。测各处电压都正常。先易后难,刷BIOS,从官网下来A780M701,刷进去。试机。有显示了。后面5块依葫芦画瓢,统统搞定。近几天该网吧又拿来5块,又是同样的故障,一样的方法搞定。觉得应该算是该品牌该型号主板的一个通病吧。不知道同行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实话 没遇见过  但映泰BIOS 蛮好坏的

网友:
bios 问题。。。影泰的主板跟技嘉的BIOS也是一个样。。很容易坏。后来技嘉出了个双BIOS。才少了这种问题。

网友:
此问题可以引用

红林维修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的编程器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