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DV6000外接不显

楼主(2011-06-11):
内屏可显外接不显,是AMD三合一的板,BGA反面有两个零欧电阻,是BGA内发出给VGA的行场同步信号,测量其中一个损坏,换之OK!!!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  一个北桥到显卡的电容 坏了 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楼主蛮细心的 所以 以后别看到V3000 V2000就认为显卡 桥 思路不可定视

网友:
恩  这中问题   学习了 哈

网友:
都是很好的经验呀,学习了!

网友:
佩服楼主,真细心,又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