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能用编程器烧录的联想Y560的二进制BIOS

楼主(2011-06-11):
各位大师,谁有能用编程器烧录的联想Y560的BIOS啊,或者谁知道怎样把WPH格式的BIOS修改成BIN的呢?我的Y560似乎是BIOS坏掉了,想烧个好的BIOS进去试试,谢谢啦!

网友:
这个你拿去试试

  郁闷传不上去

网友:
好顶一下好顶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0373-1-1.html

网友:
先谢谢你的帮助,但是你没上传成功啊。我发现这个主板真的有2个BIOS芯片,一个是HM55芯片用的,另一个是EC用的,估计EC那个才是真正BIOS吧。

网友:
EC那个是开机程序,HM55用的那个才是真正的BIOS.

网友:
用编程器直接装入WPH格式的文件即可,后面多余的部分就忽略掉了.

网友:
楼上朋友zgwcn说直接用编程器写WPH格式的文件,这方法或许在某些机器上可以,但在Y560上是不正确的。我对比了我用编程器读出来的连接CH55芯片的ROM(W25Q32BV,4M的),和连接EC的ROM (W25Q16BV,2M的),发现这两个ROM的内容都跟WPH格式文件的内容有关,它们里面的内容都是WPH文件内容其中的某部分,比如连接EC的ROM的开头部分跟WPH文件的开头部分就完全一样。如果把WPH文件直接写进去,明显行不通的。
    现在我也不能判断是否我的ROM出了问题。这机器估计是因为上了有故障的CPU才出问题的,现在表现是开机一秒钟后就掉电,开始判断是CPU供电部分出问题。但测量CPU相关的各路供电都没短路,把CPU的供电管理芯片和全部的场效应管都换了,甚至电感都换了,故障依旧。同时,也发现个情况,断开CPU核心供电,主板开机就不掉电了,此时测量其他各路电压都正常,包括供CPU的(除核心电压外)1.05V 的VTT,和1.3V,1.8V等都正常。各位帮分析下可能哪里出问题(CPU一定是好的),难道南桥HM55坏了?但断开CPU核心电压后它的供电电压也正常啊。先谢谢了

网友:
WPH格式的文件,可以用编程器直接烧写!!!

网友(2011-07-11):
上BIOS之家看看能不能分离WPH文件成BIOS和EC CODE二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