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芯片和ec芯片的区别?

楼主(2011-06-11):
ic芯片和ec芯片的区别主要在哪里?ic和ec同时在主板上出现的话,哪个是负责待机的,哪个是开机的?如果主板上只出现ic或ec单独的一个芯片的话,这个芯片有负责什么作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太强 了

网友:
纠正一下,是IO和EC 。IO 输入输出 EC 嵌入式控制器。主板上台式机通常叫IO,笔记本上叫做EC。其实都是控制上电时序,管理键盘鼠标,风扇测速,笔记本上实现充电管理。

网友:
IC翻译过来是芯片、集成电路的意思。IC包括EC,但在笔记本里,我们所说的IC主要是指电源管理芯片,如MAX1999/8734,TB62501,PMH4等。
EC翻译过来是嵌入式系统控制器的意思。他的功能主要包括开机芯片,键盘芯片,亮度调节,有的还管理USB以及串口和并口,如PC系列的97551/87541,iTE系列的IT8512E,SMSC系列的1091_NU等。

网友:
IC何EC时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俩不可能合并成一个单独出现。

网友:
    北桥   CPU    BIOS  EC   IO     这些都是集成电路 集成块    都是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