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自检过后不断重启

楼主(2011-06-11):
昨天给朋友试了下他的显卡,然后把自己的显卡装上以后就出现自检到IDE设备过后就重新启动,BIOS设置过,也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不行,光驱硬盘,哪一个都不能启动,WIN7系统,富士康G31MK主板,指点下,谢谢各位

网友:
富士康这款主板的BIOS里面设置有一个叫看门狗的小软体,这个小软件的作用就是当检查显卡设备不正常后会回重启再检查一次,如此便是无限重启。
建议楼主更换显卡进行测试。

网友:
拔掉硬盘也重启吗?估计系统问题

网友:
除尘看下,

网友:
拔掉光驱硬盘试一下,看是否还重启,也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刷新BIOS 然后进到CMOS里看还重启不

网友:
问题 还在 显卡 方面 ,,,你换个显卡 或者 清理一下显卡槽

网友:
你先刷一下显卡槽子,再看看槽子周围有没什么东西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