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灯管好坏,能不能只接一组灯管来测试?

楼主(2011-06-11):
大家好,菜鸟求助,19"液晶来检测哪一组灯管引起的问题.两组4只管,能不能只接一组灯管来测试??

网友:
很简单,用一块通用两灯的高压板就可以分组测试了,也可以用单灯高压板分别测试每一根灯管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分别测试每一根灯管

网友:
嗯,这么说只能用单灯高压板或者通用板来测,原机的板行不通,多谢

网友:
找一旧屏,只要灯管是好的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想准确找到问题,用单灯的,一根一根测!

网友:
接一个通用两灯高压板分组测试,也可以找三根好灯管,分别用你原屏上的灯管测试

网友:
最好办法就是单根+稳压电源。

网友:
我来补充一下,以上说的各种方法有时会造成误判,因为有部分高压保护都是灯管接线座的地方对地(屏壳)打火引起高压保护。外接高压板测试时,由于高压板的地线没和屏壳接在一起,所以不会打火保护,大家会认为灯管是好的。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用两根好的灯管,最好是带有支架有接口的,分别代换原来的灯管,不用拆下原来的灯管,也很容易判断那根灯管坏

网友:
不能,是有保护的

网友:
你可以单独外接三根灯管,然后分别接你屏上的一根灯管就行了,哪一根灯管一亮就灭就
是它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办法不误判?

网友:
找个单灯的高压板,一个一个测就可以了,网上也有卖的,修屏的都有

网友:
找个单灯的高压板,一个一个测

网友:
最好办法就是单根+可调电源 可调电源能看出电流的变化

网友:
可以,改双灯的高压条来试,不要玩什么去保护。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挨个测试就是了。

网友:
我们用单灯的一根一根来

网友:
可以呀 有一组灯管接起

网友:
直接做一个灯管测试的用就可以了!少不了的维修工具!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的 在上下两组插座上各焊上一只1000p/2000v以上的高压电容代两只灯管 暂时四灯变二灯 挨个分别一次只插上二只灯管 一试就知道是那只灯管坏了 因为坏灯管一旦接入 电路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