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显卡 温度控制的软件

楼主(2011-06-11):
前几天在坛子里 看到 ,不知哪位仁兄发过D630显卡 温度控制的软件。
  今天想要用找不到了,哪位同行 愿意在提供一下

网友:
给你吧!!设置常转是最后一项

网友:
现在一些软件可以实现让风扇长转,DELL的已经有了,好像IBM的也有吧,不过联想的没有

网友:
我想问下,这些软件会不会占很大的资源?还有就是像卡巴这些杀毒软件会不会提示为木马,而杀之?能不能也设置开机就自动启动改软件呢?

网友:
如果机器都拆开了,改个上去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就会自动运行,能看到CPU温度,不会提示木马

网友:
看看BIOS里有没有控制的  最好不要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