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G+

楼主(2011-06-11):
驱动板烧坏,指示灯不亮.换了个全新的,上机后一开始不是显示明基的LOGO,是红绿蓝三色全屏交替显示的,  是不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接上信号线 看看 正常不?

网友:
这是正常的 你可以改变驱动板的测屏方式或关闭开机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