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换显卡的BGA封装的显存是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1-06-11):
各位换显卡的BGA封装的显存是用什么工具?

网友:
当然是BGA返修台最好了,要是觉得贵自己做个土炮,实在没有别的工具了就用风枪吹吧,成功率比较低。

网友:
8205换显存

网友:
只用BGA弄过/

网友:
显存还要用什么BGA啊,咱玩不起BGA,,,一把8205搞定!

网友:
显存一般风枪就能搞定。 用BGA太浪费了吧

网友:
虚心请教枯木道长,或看他发的帖子

网友:
一般都用风枪的

网友:
俺都是用风枪直接干下来滴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搞的 修行远了 成功率没有95%都有1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都是用风枪直接干下来滴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

网友:
风枪去掉风嘴,吹显卡bga,风口中心对着显卡bga的边缘吹转着吹,还是风口的边缘对着显卡bga边缘转着吹。

网友:
直接用风枪搞了。没得问题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