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下这是几代的颗粒?

楼主(2011-06-11):
看样子像是一代FBGA的颗粒;根据颗粒型号查:HYB18T256321F,  T表示为DDR2的;但根据卡的标签(如图),是DDR3的,另外刷DDR3的bios才可以点亮显卡,但不稳定。 头大了,到底是什么颗粒呀这是?

网友:
一代BGA封装颗粒

网友:
应该是ddr3的如果不稳定不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啊

网友:
是GDDR3的颗粒 144 BALL P-TFBGA封装 多用在早期的6600或6800上面,可以用GDDR1的殖球钢网. 后期7系列开始基本都是136 BALL FBGA封装了

网友(点评):
厉害,就是6600的

网友:
是三代的

网友:
老兄,这个是不是七彩虹的7600

网友:
英飞凌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