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事重谈之“烧鸡”大法

楼主(2011-06-11):
之前也有好多人没搞懂,只知道别人怎么怎么烧的,那个香啊!自己只能流口水!

先看图。随便找了个电路(联想F41 PDF 中弄来的3。3V图)

想问的是:如果这里有短路,应该怎么个接法,然后电压电流控制到多少?

谢谢!

网友:
电压调到3V   地接地    正极接3.3V 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不用调吗?

网友:
我 也顺带的问下   这个 三端稳压块   是怎样的 工作原理的 是19V进 3.3V出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 调好了就行了   电流打到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大,不会烧坏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过流保护不动 或调最大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  我说的是可调电源          我烧的话  电流 打到最大  那样 会很快 找出 是哪个芯片发 汤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可调电源。找个时间我也烧烧!闻闻香味!

网友:
哈哈进档口第一天就跟师傅学这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流保护不动 或调最大就是 。。。

不是太了解,能仔细讲讲吗?

你的意思也是:电流调最大?

网友(点评):
你的电流器 能调 输出电流大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 找对地方烧啊   万一3V 后继  也短的话    嘿嘿  那就是 糊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知道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是不是有点冒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称谓  咋来的?      首先你要确定板子上的场馆有没有短路     还要确定3V 后继又没有短路    应该             会有个节点      连接 3V  后继 和前级的电路     你把那节点 去掉后继就知道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为了帮我哥报名,基地帮我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可调电源,可以调电流啊!

网友:
你调的是  电压 还是电流?

网友:
电流的调到他能烧到烫为止,自己接个电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这样,慢慢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