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图像慢慢变成白屏

楼主(2011-06-11):
我这有一台杂牌机子接上信号有图像,但是马上就会慢慢消失成白屏,关了再开还出现图像慢慢变白,感觉就是亮度覆盖了图像一样,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屏的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

网友:
屏上屏显重要芯片dc/dc集成电路本身损坏或其外围22v 12v -7v等电压产生相关元件 如二.三极管 贴片电容等元件漏电 损坏等

网友:
慢慢白屏的原因是给屏的供电慢慢的被拉低。烧鸡法查查是什么原因把电压拉低的。

网友:
不 知道是怎么回是我上次遇到了一个就 是屏反应迟钝

网友:
这应当是屏有故障,,,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可以接个通用板看看,排除你的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我也有两块这样的屏。是慢慢的变白。不知还能修好不?求高手帮助?

网友:
屏电路故障,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换一下屏电源部分的电容看下,以前修过联想的显示器,发现是电容漏电

网友:
裸机量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上烧鸡法是什么怎样的过程

网友:
遇到屏的问题就直接换了 那个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行检查屏线和显卡吧。

网友:
如果当死马医 可用一只5V/2A的可调电源 接入屏口VCC与地 串入电流表 首先加入3.3V 观察电流表 应不大于1A  正常的屏耗电多数在5V/0.8A 左右 再逐步调高电压 同时眼观手摸如芯片贴片电容 贴片MOS管 二极管等元件 如调升到大于4.5V小于5V时 电流加速增大超过1A或接近 同时 以上元件中亦有温升异常时 就可以大致找出估障元件 常见有贴片电容漏电 三极管或MOS管 3.3V稳压器损坏等 反正医死马 不如换掉可疑元件 能修则修 修不了当然作罢了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是屏的问题一般是很难修的

网友:
这中情况多是屏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烧鸡法,呵呵,我这有个17的屏,好像是12V不对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故障跟楼主所描述的一样,到现在也没搞好

网友:
试一试把屏的贴片电容换了试机

网友:
屏坏了,没得商量,这种问题见多了。

网友:
主控板,屏线,还有屏

网友:
屏坏了!怕是修不了

网友:
一般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点屏测试过吗

网友:
屏的问题,好多这种情况的.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屏上电源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
屏电路对地漏电引起的白屏或者屏主控发热虚焊引起

网友:
请高手给个解决办法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 屏上的转换电路故障,不过,这些IC 都不好买啊,有的上只标识AUO. 找不到配件啊
LCD 屏 AUO ,CHIMEI 搞拢断啊

网友:
上次我把电脑的分辨率调查得老高了,结果那破屏也是慢慢变白了,呵呵,调回来后又正常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我搞过

网友(2011-07-11):
驱动板电源滤波电容失容造成白屏现象还是很多

网友:
屏线有排除了吗?

网友:
首先要检查屏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