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康柏v3000主板风扇常转如何修改

楼主(2011-06-11):
v3000主板风扇已经加散热铜片,想修改3.3v的常转模式,不知道从哪里飞线,现附主板照片,请高手指教
http://img181.poco.cn/mypoco/myp ...

网友:
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红线剪了,风扇一端接USB 5v。

网友:
直接接5v啊原来笔记本是5v的,台式机是12V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风扇线
旁边找个5V的电容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貌似不难吧???

网友:
在VGA口的保险上接线直接焊到风扇红线上 最好中间串个20欧的电阻 买那种普通电阻就行
才2角钱一个

网友:
VGA的那里有些不行,有些可以的啊,有的一些你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为5V,但是你把风扇改在上面就没有5V了,风扇的转速不行

网友:
最安全,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把风扇的供电线剪断,接上足够长的线直接飞到USB的5V供电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