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影起的屏幕雪花

楼主(2011-06-11):
我有一台联想LXB-L15E-15的液晶,开始是开机亮一下,拆开发现电容爆了,
换了之后能正常但屏上有雪花,电源板电容重新都换了一遍还这样,
外接3.3V到驱动板显示正常,
不晓得电源板哪里的问题,请大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你可以更换主电源滤波储能电解100uf/450v试一下

网友:
100uf/450v电容换了没有用

网友:
看一下3.3是否稳定、稳定的话把3.3的滤波电容加大容量试试如原来是470。加大到1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成6.3/1000电容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波打一下电感前面的波形。看看有没有杂波干扰、

网友:
电源板,把有问题的地方都换了

网友:
不是电容的事,应该是屏线和屏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上有很宽的波,这样的问题怎么修呢

网友:
换1117试试呢?

网友:
这个查屏线  驱动板的供电.有些是驱动板的3.3  1.8V有波动引起.

网友:
最后也没能修好,就这样用了,它有特点用一会就没有雪花了,每次都这样

网友:
恐怕是你换上去的电容不行吧 电解要使用高频低阻型的 以日产 如 黑金刚 红宝石一类优质电解电容为佳

网友:
多半是驱动板对屏供电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