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J,加焊显卡后不触发,电流0.01A,求助!

楼主(2011-06-11):
      朋友的一台机器,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有一点花屏,于是就加焊了一下显卡,这个机器没修过,加焊后就触发了,太郁闷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查了一下PS51020的工作条件,9脚10脚为3.3V,SUSB#信号为低,应该为高才对,基准电压为10V左右,此机器为门电路开机进入南桥开机,现查PS51020没有输出控制电压,PWRBTN#为低不知道是对不对,修的别的机器都为3.3V ,i不知道是对不对,在此请教高手!

网友:
显卡被焊连珠了吧?测看短路没有

网友:
看短路没有,保护了

网友:
       谢谢回帖!24脚6脚有主供电19V,9脚和10脚有3.3V的电压,8脚为10左右的基准电压,22脚为5V输出,现在就是没有输出到MOS管的控制极电压,SUSB#_PWR 电压为低,不对,查得转换信号为SUSB#信号,为南桥发出,南桥的供电+3VSUS没电压,PS51020没有产生这个电压,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才能产生,开机中的PWRBTN#为低,U28的13脚为低电压,11和12脚为3.3v,10脚为低电压,这样是对的吗!所研究的就这些,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把显卡取下来,看是不是焊短路了,然后再照时序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帖,是的,他是通过门电路开机的!

网友:
保护了吧,打‘一下阻值

网友: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为显卡短路了,这块显卡本身是好的,就加焊了一下就不触发了,一直没考虑它坏了,刚好手头上这种显卡也没了,BGA温度掌握的还行,真是郁闷,发现这个问题在其它的同行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看来不是独例了!!再次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助

网友:
好些显卡都这德性,不加焊还好,一上台就挂,特别是ATI

网友:
我也遇到过,估计是焊的时候动大力了

网友:
先测一下显卡主芯片的阻值看看短路不 如果短路 就把主芯片拆下来 再测 看看是板子还短路不 如果不短那很有可能是你的显卡主芯片芯片坏了 换一片吧 如果你要是有心情嘚话就重置一下球 要不就直接换主芯片吧

网友:
   做之前 和之后 都先测测阻值 否则 容易烧主板

网友:
像小电子元件坏,最麻烦了。哎、、、

网友:
掉件或者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