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esario v3000 自检速度很慢,才发现希望对坛友有帮助

楼主(2011-06-11):
HP presario v3000 自检速度很慢 ,开机卡在LOGO处很久有反映,如果按F10进入BIOS也要进很久才有反映了(起码要5分钟以上吧)。开机清CMOS也不行。后来网上查得知这种问题的人很多,看来是通病!
有个的人说是硬盘和光驱和内存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我就把光驱拆下来,自检一下就进了系统了。
所以看来是自检卡在光驱的地方进系统很慢很慢。
光驱没有坏!进系统光驱可以读盘!

网友:
是第一次自检慢 进一次就好了吧

网友:
不光是V3000 很多机器光驱有问题都会引起卡llaogo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啊 不能不装光驱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不装呀,反正现在装系统可以用U盘装,,光驱都没怎么用了,而且现在我们组装电脑都不配光驱了

网友:
外置坏了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光驱没有坏,,只不过是卡在开机LOGO这地方,自检慢!
如果光驱安装上去也可以正常自检进系统不过就是要等5分钟,完自检进系统!

网友:
遇到过两次光驱坏了,到XP滚动条哪里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很难看  有没有装上解决的方案啊 换一个外接?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直接换光驱

网友:
直接换个光驱就OK了啊

网友:
光驱接口接触不良了吧,

上次修到过一个Nx6120 英业达代工的,一垃圾,

光驱口接触不良,导致时不时不认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