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

楼主(2011-06-11):
我的是技嘉EP31-DS3L
有时跑U显示正常
有时不跑……

网友:
应该发到主板维修版块吧

网友:
有这种情况;遇见过一次,换了板还是一样才发现是CPU的问题.

网友:
发到显示器维修里面啦,楼主

网友:
电容啦,管理芯片啦  看看呢

网友:
楼主同志,发错地方了。

网友:
北桥或CP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