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1g ddr1 2.6v 不能用

楼主(2011-06-11):
开起来很好,插上就是 不能用 提示无内存 内存哪里坏了

网友(点评):
fanxin 翻新内存,质量字垃圾的颗粒打磨的,2毛多打磨一条16颗粒,原来在我楼脚就有家公司有激光机

网友:
你这个提问就太模糊了 不好回答

网友:
提示无内存?什么意思?有没有扫过内存?是不是有颗粒坏了?

网友:
图看不到
可能和供电没有关系哟
  你检查  其他线的值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颗粒好坏怎么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扫过 提示无内存 可能内存坏了  想知道哪里换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ddr1的  他标签上怎么写2.6v??    插电脑报无内存,内存坏了吗?  颗粒坏了? 怎么找坏的颗粒? 想自己把坏的换上

网友:
DDR 内存供电就是2.6V  内存坏了  你只有用865GV 加软件测试内存颗粒 找出坏的 换上同型号的颗粒  你没有修过内存  只靠我们说 很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谢了  ddr1 不是2.5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865GV主板吧

网友:
朋友 1V 在内存上可以不计 你找个好的内存试下 看主板是好的吗 ?

网友:
用865GV 加128M母条带 你可以看下 以前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v  知道可以的哇 但是他标签为啥 标2.6v  不标2.5v 呢  让我感觉有点不服

网友:
这个问题 不去探讨了
这是 以前贝贝 版主的帖子  你看下 很有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2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