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8fpc 液晶显示器,通电后,开关灯闪

楼主(2011-06-11):
有一台dell e178fpc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烧掉了,板号为715G2853-1,刚买了一块高压板,通电后,面板的开关电源灯闪,机器不亮,测主控板的电压跳变一下5v,一下3V,一下0.几V,拔掉主控板,高压板输出5V 电压不跳变,请高人指点,是不主控板有问题?这是问题是不dell显示器的通病?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把屏线拔掉,看看电压还跳不,以便区分是屏电路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哥子你那个是开关漏点

网友:
电源高压是一体板不,如果不是查一下电源本身,可用个假负载试一下电源带负载能力。确定电源没问题了再按2楼说的确定一下故障部位。

网友:
把屏线和开关线都拔掉,还是跳!跳鬼了跳,是不主控板的芯片坏了?

网友:
用电源盒的5V直接带驱动板试试吧
估计主电源故障

网友:
查驱动板吧,,,,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唉!弄来弄去,从昨天弄到今天,还是电源板的问题,气死人了,破人给发了个破的电源板。

网友:
一般还是电源板的故障呀。。。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那里漏电了,供不起负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