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本本是18.5V 3.74A的能用19V 4.74A的电源吗

楼主(2011-06-11):
那个HP的
笔记本
是18.5V3.74A的,我现在手上没有这个电源,能用19V4.74A的电源代替吗,时间长了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呀,求高手指点迷津
笔记本

网友:
可以的, 尽管用吧

网友:
可以用的,有的电脑电源,它有一定的幅度,超过太多就不行,像SONY的,东芝的,要求会高一些

网友:
电压一样 电流大于原来的就ok

网友:
相差这点用没事

网友:
可以用,电压只高了点点不会影响

网友:
惠普的本 电压高一点没事

网友:
电源头子一样就OK

网友:
未必可用,如果是三针的,看看中间针电压是否一样,光看主电压是没有问题的,其实现在HP的三针也有两种

网友: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
没问题的,电压高一点点而已,电流不低于原配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