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上管的G极对地不一样?

楼主(2011-06-11):
有一块845GL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中:主电源IC:RT9241A,辅ICRT9602 ,是属于二相供电的,其中有一路烧上管,现在拿出来测量一下,发现二个上管的G极对地阻值不一样,而且相差挺大的,好的那个上管的G极对地是600多,而这个光烧的上管的G极的对地达到1000多。   电源IC我都换过,还是一样的,我想问大家一下,这样的是属于哪儿的问题造成的?那些贴片的小电阻我都测过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9602拆下来,再量一下阻值

网友:
拆下来后,再测的话,是一样的, 都是没有阻值的。装上后就不一样了。反正是导致那个对地阻值大的上管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烧掉了。

网友:
这个MOS的G对地1K多,那它对应的IC的脚对地多少?线路问题?

网友:
你把从电源管理芯片换过之后,再把有问题的一相供电管子换掉,还不行的话就不用上了,说明后极短路。

网友:
都是换过的,上管和下管都换过的,电源IC也是掉过的,而且折下来的,在别的主板上面也焊上面,再测量,证明IC没有问题的,应该是这个主板的问题了。就是查不出来线路哪儿有问题了。

网友:
G极连的那个几欧的电阻换换吧..还要刮一下跟不跟9602相通..查查线路

网友:
现在我测的是这个RT9602与G机是没有问题的,是这个RT9602的这个脚对地也是1K!多的,换了也是一样的。明天再把这个芯片拆掉,看看下面的线路吧。应该是PCB板上面的问题了。我觉得啊

网友:
G极应该把所有上管下管的电压测下对比,或者看波形,如果有偏差就把管理和上下管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