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LG 1934S显示器换了灯管,不知怎么回事了?

楼主(2011-06-11):
在试着修一下,LG 1934S的液晶显示器,故障表现 就是开机几秒钟之后屏幕就不亮了,开机灯正常。在各位大虾的帮助下,我确认了是灯管不好。在重新组装完屏后,接上了高压板,灯的表现还一切正常,灯管是常亮状态。最后一步出问题了,我把屏装到外壳上,接上屏线上机测试。结果还是之前的毛病。晕了!请各位专家帮下。

网友:
还是 灯管有问题

网友:
外接两对灯管。屏线插好。看看还灭不。不灭了。是换的灯管没有换好、还灭就把屏线拔掉、再看看、区别故障位置、针对性的维修

网友:
是不是电源版供点不足

网友:
正解!换灯管前就要是试一下,不然白换了灯管还浪费了时间!!

网友:
绝缘不好,漏电引起。

网友:
灯管灯头线没接好,靠近灯头的线老化,绝缘不好,须剪去一小段,我换灯管一般要测试3次,一根一根的灯管装入灯架里后用灯管测试器测试一次,装入反光板和铁壳地板内在测试一次,最后全部装好后在测试一次

网友:
这个型号的灯光很不好换,外壳太紧了

网友:
灯管没有换好,,,可能漏电,,

网友:
LG的我修了不少都是亮一下就灭,问题都出在灯管上,上面的灯管问题多一些,是打火造成的
和灯管相连的那根细线烧断了,不用换灯管,把线接好就行了。

网友:
找四个好的灯管测量此机高压板好坏。加一信号,看插上四个灯管,看一下,如果还是亮一下就灭,说明没有灯管没有换好。

网友:
灯管没有换好

网友:
谢谢大家确实是灯管的焊接点没有处理好.

网友:
LG换灯管要求比较高 绝缘要做好 不要压到线 实在不行就去保护

网友:
LG富士康代工的显示器,对灯管安装要求比较高,你安装的灯管之间有一点太近漏电的情况就会黑,我敢说你装的灯管没有把原装的灯管上的几个小透明胶圈套上吧?

网友:
这个机器很典型,你如果是换灯管,必须要用原装的,用其他的都不行,
这种毛病,多数是灯管接线处,虚汗,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在灯管架外包一成透明胶带,但上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压粕屏

网友:
可能是你的灯管线被你的铁盖给压住了或是你的灯管头没有焊好掉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同意年的说法

网友:
灯管没换好。直接改个两灯的高压条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