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的触摸按键板直接能从前框中拽出来吗

楼主(2011-06-11):
三星943NW把壳的前壳和后壳已经分离,可是触摸的按键板仍在前壳中,可以直接拽出来吗,第一次拆这种显示器,没经验。

网友:
小心点拆就可以了..有胶贴住的

网友:
你拽出来做什么?!要是留着卖,就慢慢撬吧。前面是用胶粘的,我试了试,不好弄呀!呵呵呵

网友:
那怎么彻底的把前壳和后壳分开呢,现在是要修电源板,不拆开取不下来电源板

网友:
用平口螺丝刀沿着壳的接缝撬,不用管按键,

网友:
按键板不是有排线到电源板..那里不是有个接口可以拔下来..何必去拆按键板

网友:
三星的壳是比较好拆的。我喜欢!

网友:
谢谢了,换没拆到电源板那,所以没看到这个地方有个接口,我以为和普通的按键那样,很轻松的就把按键板拽出来了,弄了弄,没弄下来,才上来发帖求助的

网友:
LZ上个图看一下,没接触过触摸的,过一下眼瘾,呵呵

网友:
943nw的壳最容易拆开了 拆开后 拔除触摸板与电源板之间的排线就行了 不用拆下触摸板的

网友:
先去后壳呀,,,

网友:
多观察一下是可以拿出来的。三星触摸的按键容易坏,出现图像一闪一闪的故障。我碰到好多了,拔掉按键板就不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