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2S的电源高压板故障。

楼主(2011-06-11):
请问AOC172S的电源高压板D910.D912的元件型号分别是什么型号?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感谢llyx的帮助!因为在拆原机元件时没有注意两个元件搞混了,一个是FMB29L一个是
E210B,不知是否都可以代用?显示器型号是AOC 172S没错,板是715L1103-1-17.谢谢!

网友:
FMB29L是10a90v的可以代用

网友:
那就是FMB29L应是用在D910,E210B应是用在D912了?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