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IEL-LA3跑码掉电

楼主(2011-06-11):
今天碰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华硕IPIEL-LA掉电,具体过程如下:
无PCI槽,无法看代码,上U不上内存报警一声掉电,等几秒又自动启动再报警掉电,反复如此。
北桥是AC82G43,南桥为AF82801JIB,IO是华硕的F8000。
不上CPU不掉电,上CPU拔掉小四供电头不掉电,上CPU和小四口供电拔掉BIOS的CS跳线使它不跑码也会掉,看来不是信号所引起的。
换了IO、南桥、刷完BIOS还一样,测了供电都没问题,外观检查也没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故障的?

网友:
下午准备开机后强拉低14脚看能不能亮机,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没什么思路。

网友:
cpu 供电的管子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北桥不焊一下,就换南桥?华硕的板很多北桥空焊不过内存掉电

网友:
有USB的诊断卡,买个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来加焊了一下北桥还一样,因没有这个北桥的钢网,没有重做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USB诊断卡?我孤陋寡闻了,USB那两根线能跑出代码?此板可接LPC诊断卡,嫌麻烦,没有飞线接。

网友(点评):
有的,支持USB跟pci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真是我大哥,桥都值球做了,接个飞线用LPC诊断卡测测故障码你嫌麻烦,真服你了。是不是有电压出不来保护了

网友:
电压 正不正常啊    可能是桥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叫我大哥,叫我大爷吧。这种情况你觉得看代码有意义吗?我前面已经提到把CS跳线取下也会掉电,也就是只要CPU一工作过几秒就会掉电。这种诊断卡接口还需查接口定义,没图纸,只能通过IO和南桥的脚位找它的定义,F8000的IO资料可不好找,南桥PDF可找到,难道还把南桥取下来找脚位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是根本就没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取CS会不跑码?只是CPU的寻址中断了而已,CPU还是已经工作了。
目前最有可能就是北桥问题了,以前也碰到过一块板两个内存槽子正常,另两个跑54掉电(是挡内存)后重做北桥好了。只是此北桥是INTEL的大桥,又没有钢网所以没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不是拔下小口电源不掉吗。

网友:
两位争的不亦乐乎  问题解决没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