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 开机无显。。。

楼主(2011-06-11):
接到机器,开机无显,电流跑到0.9左右跑动,就是无显。外接也是一样。看了论坛里面有很多说是北桥ATI.空焊,,和刷BIOS..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机器的通病,。我现在重新种植过北桥。无果。。正想找个BIOS再刷。。。。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指点一下。。。

网友:
上图片,正反两面都拍一下。

网友:
再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刷了BIOS也没用。测试卡跑码是87,CPU也发热。内存没问题 。。。无果呀。。。

网友:
难道是显卡的事情吗?

网友:
1150的北桥吧,最好换一颗

网友:
看起来好像板子搞的有点脏了,如果你换了北桥还是不行,请把COMS电池换掉试试。

网友:
是1150的北桥,没办法只能订一个桥回来试试。。。

网友:
全新的1150北桥回货,做上去,还是一样问题 。 。。之前都换过IO.刷过BIOS。现在换北桥,还是一样问题。。。诊断卡放上去跑87。。。。。现在无果呀。没法下手。。。。J是AMD的CPU..不会是CPU的问题 吧。。。。。。。等明天找一个过来试一下。。。

网友:
AMD 的CPU一切皆有可能,楼主最好换个U试一下

网友:
南桥无散热,嫁汉南桥,此机通病,容易返修。再汗北桥。。。。。。

网友:
内存 最好是 两个槽子 都要试
dell 有的 装2槽 跑不过的
一定要装1槽

网友:
换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