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00花屏

楼主(2011-06-11):
这款机刚开始内接花屏外接无显   拆完外接花屏     加焊显卡  集成的    外接正常     装机    装好内接又花屏了  外接还是无显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加焊办在内存好了

网友:
看看屏供电嘛

网友:
显卡加焊后,考虑一下内存,集显机器内存引起花屏的几率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了   我用BGA加焊了一下板载内存  就好了    呵呵  !!!谢谢了